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相比各自的优势在哪?

楼主(2013-06-07):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相比各自的优势在哪?

欢迎大家深入讨论!畅所欲言。

网友A:
步进电机为开环,伺服电机的是闭环的,控制精度更高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7031_1.shtml

[征集]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这里也有哦!

网友C:
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多一个反馈功能,即多一个编码器。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是接收上位机脉冲或模拟型号,来控制电机的旋转角度和速度; 但是步进电机没有反馈功能,为开环运行;伺服电机有编码器反馈,为闭环运行。所以伺服的精度高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精度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

欢迎大家深入讨论!畅所欲言。

网友D:
1 有过转矩能力强,至少可瞬间过载150%
2 自带编码器反馈,形成半闭环架构,不会失步与堵转,可高速直接启动(虽然有些步进也是可以的 ,但成本并不低)
3 转速高,一般额定转速都可以到3000rpm,步进有些也能达到
4 噪音低,不管高速还是低速,噪音都比较小
5 转矩恒定,在额定转速范围内,转矩都能恒定,步进达到一定转速后,转矩变急剧下降,具体可参考相对应的矩频特性图

6.回零的回零位移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有过转矩能力强,至少可瞬间过载150%2 自带编码...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E(2019-08-27):
步进电机优势?价格低不算优势吗?接线简单。还有步进电机也有闭环系统。在低速下有更大的力矩。  在一定程度下也可以代替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