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组极性和匝数的测定方法

楼主(2013-06-07):
   从变压器的外表一般看不出绕组的绕向的。如果引出线上未注明极性,可使用实验方法测定变压器绕组的同极性端。实验方法通常有交流法和直流法两种。

(1)交流法  用交流法测定绕组极性的电路如图一所示。将两个绕组A-X和a-x的任意两端(如X和x)相连,在高压绕组两端加一个比较低的便于测量的电压,用电压表分别测出A、a端之间的电压UAa和高、低压绕组电压UAx、Uax,如果UAa值是UAx和Uax两个数值之差,则UAx和Uax就是同相位,即A与a为同极性端;如果UAa值是UAx和Uax之和,则A与a不是同极性端(或叫异名端)。

(2)直流法  用直流法测定绕组极性的电路如图二所示。在变压器的高压绕组两端经过一个开关K接入1.5伏或3伏干电池,电池的正极与A端相接,负极与X端相接;在低压侧接入直流毫伏表(或毫安表),电表正极与a端相接,负极与x端相接。如果在开关K接通的瞬间,电表指针向右方(即正方向)偏转,表明A、a端是同名端;如果电表指针反向偏转,表明A、a端是异名端。

   变压器绕组的匝数,可按以下方法测量:首先用绝缘铜线在变压器的绕组外面缠绕一定匝数,然后用电压表测定其感应电压,将测得的感应电压除以所绕的匝数,就可求出每伏电压的匝数,最后将每伏匝数乘以各级电压值,即可得出各级绕组的匝数。

注:图一  用交流法测定变压器绕组的极性;   图二  用直流法测定变压器绕组的极性

网友A:
直接给一个绕组加较低电压,再将2个绕组串接测量电压,总电压升高属于极性交错连接,反之属于同极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