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运行组态王---小弟请教了!

楼主(2013-06-07):
请教各位大侠:1、本计算机系统为win7 64位,office 2010 64位

                                 2、通过控制面板的ODBC配置数据源

                                  3、组态王就是不能连接access,但是在xp下没问题,而且能对access进行操作

小弟在此请教了!

网友A(2013-11-06):
组态王6.53 SQL在WIN7下不能正常,换6.55吧

网友B(2018-12-25):
  1. access新建文件时,选择.mdb后缀;

  2. 用ODBC数据源(32位)来配置

  3. 再使用组态王,ok,完美通过

网友C(2019-02-26):
64位系统不要通过控制面板配置ODBC,请运行C\windows\wowsys64\odbcad32.exe文件来配置32位o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