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安全故事---之万用示波表解析

楼主(2013-06-07):
万用示波表

百科名片  万用示波表智能变频器作为一种调速装置以其多用途、高可靠性和高数节能而广泛地用于各种马达控制上,如冶金、造纸、电子产品装配等生产线。在生产当中变频器一旦发生故障;尤其是出现板级故障的,单凭经验有时很难作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有必要借助高性能的测试仪器进行故障分析。Fluke192B便携式万用示波器集示波器、万用表、无纸记录仪于一体,并且具有60MHz的带宽,是现代电力电子装置的较为理想的测试和维护工具。

目录通用变频器工作原理变频器的波形分析测量

编辑本段通用变频器工作原理通用变频器采用工频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再把直流电逆变成频率、电压都连续可调的三相交流电,即交-直-交方式。所谓“通用”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可以和通用的笼型异步电动机配套使用;二是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功能,适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负载。图1绘出了一种典型的数字控制通用变频器-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原理图。 图1 数控通用变频器—异步电机调速系统 现代脉宽调制PWM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大都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数字电路,其功能主要是接受各种设定信息和指令,再根据它们的要求形成驱动逆变器工作的PWM信号(见图2)。 图2 PWM变频器的脉冲发生器编辑本段变频器的波形分析测量万用示波表可用于检测分析变频器逆变(UI)部分的栅极PWM驱动信号,以及输出电压波形。以下以芬兰VACON公司CX系列变频器作为参考。 1)首先将专用的栅极适配器(GS1)连接至示波器的输入通道。再将GS1的3个栅极接头(X9,X11,X13)连接至功率板对应的栅极插槽上。 2)用直流电源给待测功率板和控制板供电,连接示波器至测试点,通过Flukeview4.2监视软件观察U、V、W三相的SPWM波。当DC供电线的电压达到额定值时,IGBT晶闸管的三相上下半桥的栅极电压应为-12V左右,以使IGBT截止,图3。 图3 IGBT的栅极波形 3)然后运行在0Hz,观察每相上下半桥的SPWM波的调制频率是否正常(对于不同的功率板此频率不同,此板显示为733.7Hz),图4。 图4 调制频率波形 4)调节400V交流电源至给定频率50Hz,观察PWM 输出电压波形,图5。从该波形可以看出纹波比较小输出比较稳定。 图5 PWM输出电压波形 5)最后,利用Flukeview4.2提供的测试报告宏模板自动生成一份极具价值的测试分析报告。

楼主:
示波表

目录波表概念示波表原理模拟示波器工作原理数字示波器工作原理示波表结构图示波表性能指标展开波表概念示波表原理模拟示波器工作原理数字示波器工作原理示波表结构图示波表性能指标展开

编辑本段波表概念手持式数字示波表集数字存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数字频率计三者功能于一体,采用   示波表电池供电,图形液晶显示,是电子测量领域里一类新型的实用仪器。 本设计采用嵌入式设计技术,把微控制器、A/D 转换器、LCD 控制器等核心部件嵌入该系统,并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ASIC 设计技术、LCD 图形显示技术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等综合设计的嵌入式仪器系统。该仪器功能齐全,并且体积小、重量轻,携带和操作都十分方便,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很强的实用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代表了当代电子测量仪器的一种发展趋势。 编辑本段示波表原理模拟示波器工作原理传统的模拟示波器把需观测的两个电信号加至示波管的 X、Y 通道以控制电子束的偏移,从而获得荧光屏上关于这两个电信号关系的显示波形。显然,这种模拟示波器体积大、重量重、成本高、价格贵,并且不太适合用于对非周期的、单次信号的测量。 数字示波器工作原理现代数字存储示波器首先对模拟信号进行高速采样获得相应的数字数据并存储。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采样得到的数字信号进行相关处理与运算,从而获得所需的各种信号参数(包括可能需要使用万用表测试的一些元器件电气参数) 。 根据得到的信号参数绘制信号波形, 并可对被测信号进行实时的、 瞬态的分析,以方便用户了解信号质量,快速准确地进行故障的诊断。   测量开始时,操作者可通过中文界面选定测量类型(波形测量、元件测量) 、测量参数(频率/周期、有效值、电阻阻值、二极管通断等)及测量范围(可选自动设置,由仪器自动设置最佳范围) ;微处理器自动将测量设置解释到采样电路,并启动数据采集;采集完成后,由微处理器对采样数据按测量设置进行处理,提取所需要的测量参数,并将结果送显示部件。 如果需要,用户可选择自动测试方式:微处理器在分析首次采样得到的数据后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修改测量设置,并重新采样。在经过几次这样的“采样-分析-调整-重采样”循环后,示波表即可完成即触即测功能,而无须人工调换量程,便于手持操作。 显然,数字存储示波器与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相比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 ·可以根据被测信号的特点自动确定和调整测试条件,真正实现自动、离手测试。 ·能够较容易地实现对高速、瞬态信号的实时捕获。 ·在波形存储与运算方面有着明显的长处。 示波表结构图  编辑本段示波表性能指标·集数字存储示波器、万用表和频率计的功能于一体;手持;交/直流供电。 ·模拟带宽 10MHz;单次带宽 5MHz;取样率50MS/s。 ·记录长度 2KB;单通道。 ·水平扫描50ns/div~ 10s/div;垂直扫描 5mV/div~5V/div。 ·测量信号参数:周期、频率、占空比、平均、有效、峰峰值。 ·测量电阻:100、1K、10K、100K、1M。 · 测量电压:10 mV、30mV、1V、3V、10V、30V。 第 页 5·二极管测量、通断测量。 ·频率计:10MHz±5%。 ·测量精度:示波器精度±5%,万用表精度±3%。 ·校准信号:1KHz/0.3V。 ·LCD:320×240点 92mm×72mm,对比度可调,有背景光。 ·其它:电池供电≥2小时,R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