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安全故事---之ET521A示波表的应用技法三例

楼主(2013-06-07):
ET521A示波表的应用技法三例

1推荐一则ET521A示波表“占空比”的运用

     大家知道,当某一彩电的行输出变压器损坏,需要更换行输出变压器时,如果找到相同的型号,装上稍微调一下聚焦极电压、加速极电压后,就可修好彩电。

  而有的时候,确实找到相同的型号,安装上去后,却非人意:引发的一些故障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仍存在故障未排除,或者目前比较流行的华美万能“彩行”

  来代替,却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当我们确定行输出变压器输出各组电压达到要求,而是一些看是简单但不知如何下手时,借用我们的新型武器ET521A 示波表的“占空比”功能,问题可能变得简单,而达到名利双丰收的功效。

  用“占空比”来测量帮助确定新行输出变压器行脉冲的极性,对行输出变压器输出的行脉冲而言,正极性脉冲的“占空比”较小,而负极性脉冲的“占空比”较大,因而当测得的“占空比”较小时,红表笔所接的一端输出为正级性,而负表笔所接的一端输出为负极性。

  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可运用到目前的检修当中,有些彩电中行输出变压器的灯丝绕组还向AFC 电路提供回馈比较脉冲,向CPU 输入屏显行定位脉冲,一定为正极性脉冲。一旦接反将不能正常工作,故障现象表现也很离奇。有了示波表“占空比”的测试功能,我们就可以判断是否因极性不对而引发的故障。用示波表表笔在灯丝处分别测量两次,记录它们的数据。黑表笔接地端,红表笔接非地端,如果得出的数据百分比大,说明是负极性,反之是正极性。问题找到之后,只需在行输出变压器的磁芯上另用绕线顺时针试绕两组,断开相应的连接点接入即可。

  同样,“点空比”测试还可检查彩电行推动变压器的极性。以往我们在用500 型万用表测“行管”的b 极时,如果是红表笔测,黑表笔接地时,表针是往左转的,测不到数据的,也就是负电压。更换表笔的方向可测出b 极的电压,这是因为“行管”b 极需要负极性的激励脉冲。用ET521A 表的“占空比”功能就可判断出我们在更换行推动变压器后的极性是否正确。

  具体操作:用示波表黑表笔接“行管”b 极,红表笔接地,如果得出的百分比较小;而用红表笔接“行管”b极,黑表笔接地,得出的百分比较大,我们就可以判定所换行推动变压器的极性是正确的。

  二则用ET521A型示波表非接触式测彩电行频

  伊万ET521A 型示波表是一款集DC25 MHz、3 dB20 mV/div~5 V/div 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示波表、万用表所具备的电压、电流、电阻的功能,60 MHz 频率测试,6 nF 到60 mF 的电容测量;10 μH~2 H 的电感测量,数字电桥、红外信号检测、信号发生器(测行输变压器是否匝间短路)。

  示波表功能:测量模式:常规、视频、单次。输入耦合:直流、交流。系统设置:X1、X10、X100。最大输入电压:300 VP-P(探头X10)。数字读出:正峰值、负峰值。灵敏度范围:20 mV/div/1 V/div。扫描范围:10ns/div~1 s/div。液晶显示屏:320×240 mm。

  笔者作为厂家产品赠送获得者之一,在使用中还发现一个说明书中未提到的测量方法,就是非接触式测彩电行频。

  具体操作:按下“POW”键正常开机之后,将功能转换调到“1·))」×Hz%”档,将任意一只表笔的笔尖(金属部分)用胶布包住,之后插入示波表的“V·Hz.Ω”或“com”任意一孔靠近部分。如是一般彩电,当即显示15.6 kHz;如是数字变频彩电,则显示31.3 kHz,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频率,加快了检修速度。用该方法也可测电源部分的频率,用笔尖靠近电源变压器的两边即可显示频率数据,但不稳定,很难说这个频率到底是多少。故笔者未记录,而行频则是相当稳定。CPU、小信号集成电路、场部分、高频头等部分则无任何数据显示。

  三则ET521A表“AC”档测量的技巧

  大多数指针式万用表上有一条标为dB 的刻度线,如果我们用这个功能来测彩电的滤波电容时,正常情况下测量+300 V 滤波电容时,3 V 左右是正常的;而其他部位(如+B 电压、视放电压等)表针向右转一下又回原位,也表明该部位的滤波电容是好的。

  鉴于笔者在使用MF500 型万用表“dB”档的使用方法中得到的,判断滤波电容是否良好的点滴经验,也试着用ET521A 表的“AC 档”来对一些部位的直流电压的滤波电容进行了探讨。

  笔者在检修一台厦华XT-2970N 彩电,因遇外部电源电压升高而损坏。笔者将它恢复正常亮丽之后,用ET521A 表的“AC 档”对以下这些部位进行了测量。作为一种尝试,力求我们的表为电器服务的时候,做到准、快,为我们提供可供维修的参考数据,时间就是效益。

  具体操作:按说明书的操作说明,将测试功能调至电压档,转换为“AC 档”后,就可测量。我在测试中发现,除了灯丝电压能用两表笔测试外,其余的部位只能单笔测试。如用两表笔测时则数据显示0.0000 V,方便了单手操作,这和指针式万用表又有所区别。

  在修好的厦华XT-2970N 彩电上,测量的部位和数据如下:300 V (400 V/150 μF):10.33 V,+B 电压(470 μF/180 V):1.2 V。开关管b 极:11.00 V,开关管c 极:61.8 V,“行管”b 极:1.0 V,“行管”c 极:6* V(响一声)行推动变压器初级:5.2 V(行推动管c 极)。

  次级:1.10 V。灯丝电压(两表笔同时测):5.39 V。电源变压器次级:1.10 V。灯丝电压(两表笔同时测):5.39 V。

  电源变压器次级经整流后,C538 正级(14 V):0.93 V,C542 正极(8 V):0.92 V,C536 正极:0.887 V。在管座上的R 枪:4.32 V,G 枪:6.8 V,B 枪:5.0 V,G2 (加速极):0.8 V。

  通过对滤波电容的测量,可以发现因滤波电容的纹波增大而引发的故障。

  我想,不管何种测试,都是为了排除故障而采取我们熟悉且有效的方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