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通讯

楼主(2013-06-07):
   各位达人,小弟初学PLC 现在有几个关于PLCs7-300和s7-200通讯的问题。

1.EM277自身的那个IO扩展口,有什么作用?

2.s7300和s7200通讯时,简单起见,能不能直接拿一根普通的485的电缆做通讯电缆。

网友A:
既然没人那就让本菜鸟来回答你好了。

问题一,不知道楼主说的自身扩展IO口是专指什么东东,如果是旁边的口,那是再扩展其他模块的

问题二,物理层是RS485的通讯协议不少,比如MODBUS,PROFIBUS,各个通讯的电缆阻抗不一样,PROFIBUS专用电缆有屏蔽层

网友B:
如果采用PROFIBUS通讯,当然要专门的PROFIBUS电缆

网友C:
277就是DP的,可以自制线。

网友D:
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口,也可能是扩展口,通讯线用普通屏蔽线就行,如果距离远的话最好用双绞线。通讯支持PPI、MPI、PROFIBUS、DP等、

网友E:
 不太清楚,来学习一下

1,200 模块的 EM277 右边只有一个再扩展模块的接口吧, 可扩展I/O或是通讯模块

2, 200 与 300 可用你说的 EM277 进行PROFIBUS 通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人那就让本菜鸟来回答你好了。问题一,不知道楼主说...

大大你好,我说的那个口,就和cpu226上面的那个翻盖口一样,里面是十针脚的,旁边还印着E-Stand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清楚,来学习一下1,200 模块的 EM277...

对,就是那个口。但是我不清楚是用来干什么的,IO的扩展直接跟在cpu后面不就ok了,干嘛还要设计那个口,现场中有用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