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如何编写

楼主(2013-06-07):
原先用的触摸屏是A57GSD,右侧有F1、F2、F3、F4、 SYS等5个功能键,可以切换画面。现在该型号的触摸屏停产了,改用B系列的触摸屏,但是右侧没有功能键。现在该如何编写功能键,以便在画面间切换。

网友A:
功能键是全局功能键,不是局部的。那是不是在每个画面都要作5个功能键吗?那不是太多了

网友B:
画面-辅助键,台达B系列7寸屏才有Function Key;至于使用方法,和A系列是一样的!软件建议使用Dop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