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用变频器调低转速,电机输出力矩不是想象中的变大?

楼主(2013-06-07):
普通三相电机,额定功率4KW,额定电流8.8A

用变频器调低转速,在频率10HZ的时候,电机电流在7A左右就堵转了,为什么呢?一直以为低转速力矩更大的。

请赐教,多谢!!

网友A:
变频器调速,属于直流PWN调制输出波,频率越低输出电压越低,调制程度越高,等效谐波输出越高,而谐波会产生逆序转矩,现在你明白了吧

楼主:
谢谢!能否再详细一点,或者能否给Q号我,我向你请教。我的是1330932807,比较急着要交差,谢谢

网友B:
转速下降,转差率变大,动子是流变大,力矩增大,那是电机的自调节;PWM调速,频率越低,定子电压越低,力矩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