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装置电流限幅

楼主(2013-06-07):
我的直流调速装置6RA70电流限幅170%,但是电流还没到120%限幅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请问是哪些元件老化了还是什么检测元件问题?

网友A:
目前还没接触过直流调速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电机吧,是瞬间电流保护的

网友C:
你的电流值是直流调速装置自己监控值还是你用仪表测量的呢?

如果是仪表的话,需要真有效值仪表,而且仪表测量都会有滞后,而直流调速装置都是立刻反应的

网友D:
是否有转矩控制呢?

网友E(2013-07-14):
截流值一般是可调的,你看看你的调节设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F:
电流-是根据负载来变化的。负载不高,电流肯定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