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K6070IK

楼主(2013-06-07):
求助刚接触威纶通触摸屏 型号是TK6070IK不知道怎么变成竖屏怎样切换成横屏 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介绍的吧;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用的;

楼主:
说明书里没有 ,网上也查不到21

网友B:
使用 画面旋转功能吧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C:
还是咨询一下厂家吧。

网友D:
这个我觉得在说明书里面肯定是有的  设置

网友E:
设置里面有

网友F:
在开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