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关掉后,灯管两端仍然有亮光

楼主(2013-06-07):
日光灯关掉后,灯管两端仍然有亮光,请问是怎么回事?

这给问题很有意思,曾经困惑着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过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一般家庭的民用电源都是220V的,控制开关仅控制火线一根,零线是直接进灯具的。当零线被当作开关控制线后,火线便自然直接进灯具,引起日光(节能)灯丝带电荷触发荧光粉闪光。另外,如果您家使用的是带发光指示灯的控制开关,也是引起荧光灯管闪光的重要原因。因为控制开关内的指示灯是以灯具内的零线为回路的,(即:控制开关内的火线--开关--控制线--灯管灯丝--零线),虽然是比较微弱的电流通过,但已足够激发荧光灯管闪光了。另外,目前大多数的日光灯和节能灯用的都是电子整流器,这其中的电容和线圈能存储一定的电能,开关关闭后仍然有一定的电荷存在,它需要慢慢的释放,这也能激发荧光灯管发生闪光。

网友A:
不错,最近发现日光灯关了有时还是闪一下,难道是开关零线进了?只有这只是这样的。

网友B:
   我家的吊扇上的指示灯有时亮有时灭也是这个原因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最近发现日光灯关了有时还是闪一下,难道是开关零线...

网友D:
估计开关控制零线,或者线路感应电压高

网友E:
电路基本上是感性回路,手的加入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对地电容使之形成对地回路,进行放电,从而产生辉光。

网友F:
我家的吸顶灯也是,隔上几分钟就闪一下,我觉得不是控制零线的问题,因为我家的线路都是控制的火线,我觉得是电子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G:
火零接错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网友H(2013-08-22):
应该是零线接到开关上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