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漏油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07):
   经常使用中的中、小型变压器,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油现象。变压器渗、漏油,一般是由于螺栓紧固不牢,不均,焊口焊接不严重,以及衬垫不合适等原因造成的。为了防止变压器渗、漏油,除了安装时注意均匀拧紧螺栓,焊好焊口和采用合适的衬垫外,对运行中的变压器的渗、漏油不严重部位,可涂一种红色绝缘胶合剂。这种胶合剂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可采用下列原料配制(根据需要数量按重量比配方):虫胶  1.2公斤;红丹粉  1.4公斤;蓖麻油  75克;酒精  2.5公斤。

  配制时,将上述原料混合,在常温下搅拌2--3小时,至虫胶完全溶化为止。熔化时不可加热,可保持在40℃以下溶化。溶化完毕,用细筛过滤,盖好罐盖,以供随时使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们的变压器也一直在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