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3-06-07):
我是初学PLC的,我想用FX1S-10MR的编程,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气缸动作,当气缸下降到位,接近开关感应到1秒后,电磁阀断电,气缸回位,电磁阀是单向阀,设备还有2对安全光栅,当气缸下降的过程中,伸手感应光栅,电磁阀马上断电,但是当气缸下到位时,就是接近开关感应到时,伸手感应光栅,电磁阀不会马上断电,要等一秒后自动断电,还有一个急停按钮。这个程序如何编写呀,谢谢!

网友A:
这是我用西门子200编写的程序,楼主可以对照到,把他写到三菱里面去

气缸电磁阀Q0.1

光栅1I0.2

光栅2I0.3

启动按钮I0.0

急停开关I0.4

接近开关Q0.0

LD     启动按钮:I0.0

S      气缸电磁阀:Q0.1, 1

LD     气缸电磁阀:Q0.1

A      接近开关:Q0.0

TON    T37, 10

LD     T37

LD     光栅1:I0.2

AN     T37

OLD

LD     光栅2:I0.3

AN     T37

OLD

O      急停开关:I0.4

R      气缸电磁阀:Q0.1, 1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不难呀,你列出一个设备工作过程,这个程序基本上就出来

楼主如在上海嘉定或是附近的话或是附 MP 的话就可去帮你编程调试

网友C:
将一楼的西门子程序翻译成三菱就好了

网友D:
有这么简单的设备吗?

这个直接用继电器即可搭出来呀

楼主:
用梯形图如何编写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一楼的西门子程序翻译成三菱就好了

 指令不同,如何翻译呀,梯形图是怎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西门子200编写的程序,楼主可以对照到,把他写...

 用梯形图编写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是我用西...

如果你是想要梯形图,把这个指令复制到step7中去,转化下就行啦

楼主:
用三菱指令如何编写 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西门子200编写的程序,楼主可以对照到,把他写...

用三菱指令如何编写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一楼的西门子程序翻译成三菱就好了

 如何翻译成三菱的梯形图呀,谢谢

网友E:
试试上图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F:
简单小小程序,照楼上写的差不多

深圳 专业承接非标自动化设备PLC程序外包;凭技术开拓市场,用服务赢得客户。

需要的的请联系 丘丘812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