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

楼主(2013-06-07):
今天学MOUDEBUS,就引用了一次库文件,然后就连不上PLC了,提示《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重新下载软件也不行,

网友A:
   是什么软件连接不上什么 PLC 呀?

端口是不是被占用了呀 ?

网友B:
应该是有冲突了吧。。。。。。

网友C(2020-10-29):
modbus控制变频器下载后再下其他程序就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