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上电就烧了整流桥

楼主(2013-06-08):
6SE70系列变频器于提升机构,上电就烧了整流桥和启动电阻。已经烧了好几次。求助!!

网友A:
 是不是负载过大呀 ???

网友B:
查下电压是否高,有无谐波?刚上电启动电阻应该还没得电!

网友C:
因启动电阻容量太小或者短接接触器故障,引起了大电流冲击,造成了损坏。

网友D:
题目怎么是6DE70???????????

楼主啊楼主

网友E:
西门子现在的质量根本比不过国产优质品,我看都是崇洋媚外惹的祸

网友F:
直流输出是否有接地的地方?外部是否接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前段时间我们维修过一台就是因为制动电阻接地导致模块炸裂。

网友(2014-01-07):
引用 网友F:
直流输出是否有接地的地方?外部是否接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谢谢您的回复,很长时间没上工控了。确实如您所说,最后查出来就是因为外部制动电阻接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