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高精度轨迹控制的基本思想

楼主(2013-06-0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机床加工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完全靠提高零部件制造精度和机床装配精度的传统方法来设计制造高精度数控机床,势必大幅度提高机床的成本,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不可能。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对以低成本实现高精度的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一种通过信息、控制与机床结构相结合实现数控机床高精度轨迹控制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①采用具有高分辨率和高采样频率的新型插补技术,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轨迹生成精度;②通过新型双位置闭环控制,有效保证希望轨迹的高精度实现。③以信息化轨迹校正消除机械误差和干扰对轨迹精度的影响,从而保证所控制的机床可在生产环境中长期高精度运行。

网友A(2013-12-27):
思路主要集中在控制器上,但是有点不明白,但又看似很厉害!不明觉厉。

网友B:
這三個訊息裡路是可行的 但也只有第一條已在進行中 但也只能提高電控的軌跡軟件的精度 非機構之精度 這裡只解決運動控制之平順度 非精度

第二條 應該是指外接高解析光學尺 但用雙閉環之位置控制 好像解決不了真正的精度

第三條訊息化這個就講的很玄 你知道在三軸的機床 有多少剛性誤差量 有多少非剛性誤差量  這怎麼個訊息化 你要怎去檢驗 就光一個非剛性誤差量就足夠讓一個博士 搞一輩子的研究

長期高精度的運行這就更玄 怎麼元件不會有磨損 機構的應力又怎消除 你又讓他如何不變形 就靠個訊息化 也太扯蛋

网友C:
有点像中国硕博士论文的前言部分。

网友B:
這個題目豈是一個碩博士能寫的出來 那是夠牛 但也僅是吹吹而已

网友D(2014-02-18):
;②通过新型双位置闭环控制

难道是传说中的脉冲加编码器?

网友E:
空中楼櫊,立不立得住?

网友F:
数控系统控制环路,现代数控系统不断的把下面的环路向控制器移,这样获得更快速的控制周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這個題目豈是一個碩博士能寫的出來 那是夠牛 但也僅是吹吹而已

---->这个个很大的论题,当前的数控系统厂商都在解决这些问题,如温度,应力变形的补偿。写是可以写出来,主要看能做到哪一步,所谓的“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数控系统控制环路,现代数控系统不断的把下面的环路向控制...

 上周开会,我们老板画的图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数控系统控制环路,现代数控系统不断的把下面的环路向控制...

這樣的思路對於設備的精度有些幫助 但助益很有限 反而把精力放在對產品的穩定性 反而更佳實惠

設備上的誤差量大多數是非線性 你想用軟件的補償 非常困難 如溫升 如应力變形

國內廠家碰到我 經常聽到 我們做的產品都是很低端 至今還沒有一家廠家 跟我講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网友:
全闭环,还有速度、加速度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北京老周_  数控系统控制环路,现代数...

----->>只要有有效的检测反馈,温度,应力等高级补偿还是十分有效的。 国外数控系统开发厂商都在做这些细节性的开发,补足机械误差,如振动抑制。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 这些大话估计务实的技术公司是不会去做。

另说一句,把差的组件用好,满足应用需求才是最重要。 再先进的技术都是为应用用户服务

网友B:
另说一句,把差的组件用好,满足应用需求才是最重要。 再先进的技术都是为应用用户服务

-----------------

你夠牛 怎麼把差的阻件用好 你也教教大家 可不要告訴我 你的身價不值錢

网友F:
没有什么牛不牛的,只是针对应用,从软件硬件上去补足或规避组件上的一些缺点.

网友H(2014-09-03):
路过,一个。高速高精怎么提高可以有各种思路。真正提高、稳定、且适用性强就不容易了。

网友I:
双位置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双位置环是什么意思啊!??

两个位置反馈来源(电机编码器和外接编码器或光栅尺等),因此形成两个嵌套的位置环。

网友J:
①采用具有高分辨率和高采样频率的新型插补技术,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轨迹生成精度;

个人菜鸟觉得这个是前提,感觉实现这个应该就比较有希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双位置环是什么意思啊!?? 内...

位置控制的雙閉控制與速度型控制的全閉 不是相同的概念 前者僅是位置的監測 不能做為動態的誤差補償 這是兩者最大的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J:
①采用具有高分辨率和高采样频率的新型插补技术,在保证速...

這樣的技術對精度來講 做用不大 但對電機來講可以運作更加平順 要精度佳還是要靠機械的精度 若要避開機械精度那勢必在測量方法技術上的改進 並結合補償的功能提升 也許還有機會 但這樣的課題 題目太大 短時間是沒有機會達成

网友K(2018-02-23):
离开机械本身精度来谈精度本身就是耍牛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