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和plcs7-300通讯

楼主(2013-06-08):
各位前辈,小弟初学s7-300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simatic manager 中,单击选项,单击设置PG/PC接口,出现设置对话框。我安装了PC/PPI 通讯方式。现在想问的是,是不是可以用S7-200的PC/PPI的通讯方式进行通讯。由于S7-300比较贵,我也不敢乱试

网友A:
一个是MPI一个是PPI,不一样的

网友B:
200的是PPI通讯,300的是MPI通讯,通讯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C:
 你这个适配器是 200 系列专用的呀,如是标准的 DP/MPI/PPI 的  USB 的适配器的话是可以连接 200 和 300 系列的 PL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适配器是 200 系列专用的呀,如是标准的 ...

对啊,请帮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图片。

在simatic manager中设置PG PC时看到这个,您的意思是:我这个是s7-200专用的,如果有s7-300的pc ppi线,是可以用pc ppi通信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