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量输出卡控制欧系驱动器,位置控制?

楼主(2013-06-08):
从网上查到,欧系的驱动器位置控制方式多采用模拟量+/-10V,我想用模拟量输出卡来给驱动器发出模拟量信号,进行位置控制,比如说完成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不清楚,高人来回答吧,估计插补是不行的

网友B:
没错,一般欧系都是这么控制的。
国内的,推荐一款珠海希雷的伺服
用模拟量控制速度,然后再采样驱动器编码器分频输出来确定电机位置进行调节,
即将位置环做在控制器上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www.surlu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一般欧系都是这么控制的。国内的,推荐一款珠海希雷...

网站上的电话打不通呀?有其他联系方式么?或者给我发邮件:liangquan6@126.com

网友C:
2楼的方案应该可行,轮次的伺服有这样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