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台和利时LM3104学习Codesys怎么样?

楼主(2013-06-08):
买一台和利时LM3104学习Codesys怎么样?为什么和历史的PLC淘宝上都没有呢?

网友A:
学习CODESYS不一定要买和利时的,ABB的PLC编程软件也用CODESYS,买一个ABB的PL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CODESYS不一定要买和利时的,ABB的PLC编...

嗯,AC500eCo-ETH的价格很实惠,买回来可以做很多应用研究学习

网友C:
可以咨询官方网站电话,

网友D:
这..  兄台的想法挺好,不过CoDeSys有仿真啊,只是学习的话不用真带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  兄台的想法挺好,不过CoDeSys有仿真啊,...

 先从仿真 开始.......,  呵呵 ,不一定要买硬件哦

刚开始只是学 一些简单的例子而已..........

\

网友F:
和利时的PLC还是挺便宜的,可以打他们的400电话直接找销售买

网友G(2013-08-02):
CodeSys是可以仿真的,要是就是学习软件到是够用了。很多PLC厂家都是用的CodeSys的平台,只不过是硬件配置文件和一些库不一样而已。你要是想带上PLC看真实的下载效果的话,看看哪家的便宜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