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移动电脑的再次合理改造成品

楼主(2013-06-08):
超级移动电脑的再次合理改造成品

电脑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感觉箱体的整体刚性太软,有些布局也不太合理,于是再次把电脑拆散,箱体重新用双层铝塑板加强刚性,后来证明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网友A:
DIY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楼主:
右边是光驱和音箱,以前光驱在左边,还是台式机的,用的时候也不太顺手,现在换成移动DVD,就是速度有点慢

楼主:
左边是USB接口,音箱,机箱,显卡出风口

楼主:
后面是电源插口,电源,机箱出风口,

楼主:
面板最上面的孔是显示器电路板的散热孔,效果非常明显

楼主:
底面突出部分是显卡,以前用延长线对游戏效果影响很大,趁这次改造,显卡重新立在了主板上,效果又回来了,边上的是电源进风口

楼主:
插上电源线的效果

楼主:
打开显示器,支撑换有的是窗户定位器,稍微改造一下,还有很好的阻尼

楼主:
打开盖板,空的地方是放电源线的,右边格子是摄像头

楼主:
铭瑄的GT640刀卡

楼主:
躺在那里的是鼠标

楼主:
音箱音量调节扭,电脑启动扭

楼主:
键盘玩游戏时上部可以抬起来,减少CPU风扇的压力

楼主:


楼主:
这是立着的提手面,由于没有找着金色铝塑板,四面就用

网友B:
DIY高手出现了。顶你!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赞成在箱体开很多的空,这样外观不漂亮了,因为你使用是打开的可以在你的盖板上开孔作为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IY高手出现了。顶你!

网友E:
不错,啥时候给咱也弄个来试试!哈哈

网友F:
厉害。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G:
 NB 呀,其实你的机箱才是主机箱,不是很发

1,将LED 显示器拆开放在机箱盒盖子上就好,开机时打开机箱,不用那么多的散热孔,美观很多呀

2, 这样手提机箱外只有电源线和 USB 接口和音箱蜂窝孔

3,机箱内放个 蓝牙 的小型 键盘鼠标套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赞成在箱体开很多的空,这样外观不漂亮了,因为...

网友I:
老马的神器。。。。。。。。。。。。。。

网友J:
散热散热。。。。。。。。。

网友K:
这是神器中的神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