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08):
请问大家这条指令怎么理解

网友A:
比较指令 当D8142的值≥D160的值时,M65复位。

网友B: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比较指令和复位语句而已!

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学比较,小学生都应该看得懂

网友C:
我也是一位新人,你这条指令不理解,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指令,还是没事多看看编程手册,上边介绍的非常详细,相信自己,看完之后,你再看看自己发的这条帖子,加油吧!

网友D:
该条指令(LD>=)的意义,如1楼所述,接点比较(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E:
不知为不知,楼主的好学值得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位新人,你这条指令不理解,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这...

 说得很对,大家要学会运用手册资料,很多东西可以从手册书上找到答案,不要遇到什么都发帖,翻翻资料书,有助于进步!

网友G:
看指令--先熟悉下编程手册的介绍。或许心中就没那么多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比较指令和复位语句而已!说白了就是一个...

 我知道是比较指令 但D8142用来比较是什么意思呢       >= D0 D160 的话很容易理解   我不理解的是d8142用来比较是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位新人,你这条指令不理解,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这...

 我不是不理解比较指令  >= D0 D160    就是理解成d0>=d160是指令通  d8142这个寄存器代表的是y1  用这个比较 我不懂什么含义 所以才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