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怎么用软件复位啊

楼主(2013-06-08):
我用的B07S411触摸屏,用的COM口进行RS232通讯,请问怎么用软件让个个$清零复位啊

网友A:
假如你的显示数据是存放在D0里面的,你在PLC程序里面写一个LD M0触发RST D0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台达PLC有FMOV、ZRST指令,台达HMI没有;你可能需要“结合使用”才能实现

网友C: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BMOV或FILL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