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磁阀供电问题

楼主(2013-06-08):
我用开关电源DC24,120W.5A,的给五个电磁阀一个推拉电磁铁供电,电磁阀DC24,0.2A,4W,电磁铁DC24的,电源和用电器之间只有电线,没有其他电子元件。

在每三秒的一个动作周期内,六个用电器各个接通0.3---0.5秒,连续工作一小时后,电源烧坏。

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好像是直流电磁阀的感应反向电流烧坏电源,请问各位老师:1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原因,假如是,处理的方案?也就是这六个用电器的供电方案。2电磁铁的保护电路和电磁阀的是不是不一样的?不胜感谢!

网上的资料:电磁阀外接二极管,电容,电阻什么的,兄弟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A:
DC24开关电源肯定有质量问题,但是电磁阀、电磁铁都可以加续流二极管降低关断时的感应电压(会降低运行速度)

网友B:
每一个电磁阀可以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试一试.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老师的热情解答。

兄弟再问一下:1电源和电磁阀之间要不要加电阻,电阻的规格?

                             2续流二极管的规格?

真的不敢再试了,已经烧坏两个开关电源了,前一个还是200多瓦的,估计电源质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不推荐用开关电源,造成繁琐负载修正,多余的外接电子器件 。无谓的反复损坏电源。

负载是电子器件可用开关电源。电感负载器件推荐用变压器加整流模块即可。要求不高无需其他元件最多加个10欧姆可变法郎电阻调压。

不是电流造成的损坏,而是电压造成的损坏。

原因:开关电源是个脉冲器件而且内部电子元件组成,耐压不会很高的而且没有放电回路。而恰恰负载全是电感的。知道了吗电感镇流器日光灯是怎么点亮的吗?在电感两端产生高压。不损坏开关电源就本事了!

楼主:
看见欣欣向荣-1的建议,忽然想起手头还真的有变压器,就是这个

150瓦的。带六个电磁阀DC24,4W,0.2A,两个小型继电器,MY2N-J,DC24,5A(这个继电器工作时候的电流是五安?太大了吧,那两个不是就要10安了?),一个推拉电磁铁,DC24,厂商说电阻是40欧姆的。

楼主:
请教欣欣向荣:1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功率太大了,但要用的话是没问题的?

                             2这些电磁阀,继电器,电磁铁都是并联的,直接接线就可以了吗,不需要加其他元件了?

                             3整流的话用螺旋式整流管加散热器可以的吧,请问要几安的?就是这个

                            4你说的整流模块,我在淘宝上查的电流都很小,只有1A的,能不能发个淘宝的链接给我,兄弟依样画葫芦,呵呵,实在是菜鸟啊。麻烦了,谢谢。

网友C:
图片上的20A的用四个效果比较好做成整流桥,直流侧用法郎可调电阻10A10欧姆串在直流电路中调压,变压器抽头电压选24V的直流输出大约有30V左右。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其他器件了。当然变压器输出还要个6A保险防短路。

楼主:
根据楼上的意见,整流打算用单向整流桥堆(方形,四个引脚的样子),35A-50A,700V-1000V

应该起作用了。

还有几个问题:1:变压器6A保险的位置是在24V正极输出端,在所有用电器之前?

             2:前面我说过该变压器是150VA的,在24V输出的时候那最大输出电流是150/24=6.25A?那两个继电器的电流就是10A了,6A的保险管不会烧掉?

网友C:
继电器5A是触点额定电流,但真正使用没有超过额定电流负载都不超1A。够了。保险安装在24v交流侧防止短路烧坏变压器。因为整个电源其他元件都大于变压器额定电流。防住变压器不过流其他就不成问题。根据使用负载计算电流实际保险还可以减少电流值。

网友D:
加浪涌吸收

楼主:
感谢欣欣向荣的指点:)我去查问过了,那个确实是触点电流,吸合电流在100-40毫安,功率是1W吧。电磁铁是40欧姆,大概是15W。

感谢MY39366的指点——这个可以加电容,考虑到电磁阀继电器电磁铁对电压要求不高,先不做,以后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