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打不开工程也不能保存工程

楼主(2013-06-08):
我的GT Designer3开始还可以打开原先的工程的,但今天就打不开啦而且新建的工程也不能保存

网友A:
被你的杀毒软件或者西门子软件破坏了GT Designer3软件的部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的杀毒软件或者西门子软件破坏了GT Designe...

但是我重新卸载后,杀毒系统修复后在安装还是不行啊?而且提示:“工程文件的读取失败。不能打开工程。
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指定的路径中没有工程文件。
·工程的文件夹结构被更改。
·文件、文件夹为只读或是写保护。
·工程要保存的存储容量不足。
·工程文件的数据损坏。”

网友B:
这种问题在工作中我也遇到过。当我用公司配的电脑做项目时,电脑无法通过GT监控PLC,也无法与GT通信。后来用我自己电脑,软件是一样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GT的文档存盘路径是有点讲究的,你得先确认新建工程后的存盘路径要正确。

2、确认软件安装正确。

3、不要纠接太多,换台电脑重一次三菱软件和GT软件,反正软件不难装又快。再试一试看,也许会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