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问题到上限停止,下限启动

楼主(2013-06-08):
新人求教问题s7-200控制电加热模拟量到上限停止,下限启动的,

网友A:
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模拟模块采集的到的信号大于等于你设定的上限值就停止 小于等于你的下限值就启动

网友:
谢谢,我试试,新人学习了

网友B:
if aiw0>= 32000 then q0:=0;end_if;

if aiw0< 2000 then q0:=1;end_i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模拟模块采集的到的信号大于等于你...

网友D:
这个实际最好采用比例控制,用PID或者模糊程序控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