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鼎时两轴联动数控维修

楼主(2013-06-08):
    圆度超差有两种情况:一是圆的轴向变形;二是出现斜椭圆,即在45。方向上的椭圆。

    1)固的轴向变形其原冈是由于机械未调整好而造成轴的定位精度不好,或是丝杠间隙补偿不当等,从而导致每当过象限时,就产生圆度误差。

  2)斜椭圆误差对这种故障,要按下述顺序诊断、排除。

  ①各轴的位置误差相差太大,可词整位置环增益来排除。

  ②旋转变压器或感应同步器用的接口板没有调整好。

  ③机械传动副间隙太大或间隙补偿不合适。

  (4)机床运动时超调5I起位置精度和加工精度不好其可能原因有:

  ①加、减速时间太短,如果电动机电流已饱和,可适当延长速度变化时间,即适当增加加、减速时间常数。

   ②伺服电动机与丝杠之间的连接松动或刚性太小,可适当减小位置环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