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整数加一只加一次

楼主(2013-06-08):
怎么整数加一只加一次,把5改成VW10就可以连续加,新手,望见笑

网友A:
递增字指令在输入字(IN)上加1,并将结果置入OUT。

网友B:
你这么写是把5+1存到VW10里,下次执行的时候还是5+1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第二次再开和关,没反应了,还是为6,按理说应该开关一次加1的怎么不加了,就是第一次天关的时候加了一次1除非清0才能变换一次之后又没反应了。

网友C:
这个指令对常数进行操作,自然就是这个样

网友D:
       INC_W指令为字整数加一指令,一般其输入应为存储器,输出也为存储器,如输入与输出用同一个存储器,如都是VW10,且初始值VW10=0,按一下I0.0,程序将执行将输入存储器值+1,运算结果送入输出存储器,即输入VW10+1=0+1=1->输出VW10=1。再按一下I0.0,程序将执行将输入存储器值+1,运算结果送入输出,即输入VW10+1=1+1=2->输出VW10=2。。。即每执行一次INC_W指令,会将VW10值加1。

     你网络1中INC_W指令其输入与输出参数用的不是同一个存储器,而输入又是立即数“5”,输出为VW10,这样执行一次INC_W指令,其输入为: 5+1=6,将6->VW10,再执行一次INC_W指令,其输入仍为: 5+1=6,再将6->VW10,即不管执行几次INC_W指令,其输入始终执行  5+1=6 运算,再将6->VW10,故就会出现你在3楼说的“但是第二次再开和关,没反应了,还是为6”

网友E:
mw0=mw0+1

i=i++

网友F:
你指令怎么用的

IN--

网友G:
这个指令这样解释I0.0触发一次常数5+1保存到wv10中条件与结果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怎么触发I0.0结果都执行5+1,保存WV10中,若将5换成wv10机不一样了,是就每触发一次wv10就增一,第一次为WV10=1,WV在自增1

网友H:
你已经把两个条件都定了呀

网友I:
作者还没有看明白吗?  始终是5+1

网友J:
还是没搞明白字递增指令是怎么用的呀,搞明白指令的用法就能明白原因啦。

递增字和递减字指令在输入字(IN)上加1或减1,并将结果置入OUT。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老师了.懂了,各位说的很详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搞明白字递增指令是怎么用的呀,搞明白指令的用法就...

网友L(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