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软件中的一个系统变量“网络状态”的用法

楼主(2013-06-08):
           组态王软件中的一个系统变量“网络状态”的用法,请问有用过的吗?能否提供具体的使用方法?由于近期项目使用中,我的本意是想通过一个变量能指示我的上位机“组态王监控界面“和下位机控制器“欧姆龙PLC CJ2M系列“通信的正常与否的,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在变量不是有一个通信状态吗.你建一个连接变量就可以了和它连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量不是有一个通信状态吗.你建一个连接变量就可以了和...

 关键是和他连接后,是不是就能测试到PLC和组态王通信的状态呀,也就是说,建立变量,链接到他以后,是不是,只要在PLC和组态王通信正常就有显示正常,一旦通信部正常,就显示不正常呀?求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量不是有一个通信状态吗.你建一个连接变量就可以了和...

在没,能否具体指点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量不是有一个通信状态吗.你建一个连接变量就可以了和...

他们的这个”网络状态“变量是个内存整型变量呀,我用模拟量输出的形式让它输出的时候,发现他的输出一直位0呀,而且我断开PLC和上位机链接的以太网线后,仍然是0呀,不晓得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