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3-06-08):
CP1H用USB与电脑相连,在线监控时发现经常掉线,在设备管理器下看到OMRON PLC DEVICE前有个黄色惊叹号?如何解决啊!

网友A:
通信线或现场电源干扰,电脑系统与电脑硬件也是存在的问题之一.如果你的PLC接地好一点

楼主:
没接地,在办公室试的,在装USB驱动时,提示没有得到MICROFOFT的认证,会造成工作不稳定,难道这个驱动也是山寨的?

网友B:
电脑品牌也有关系,本人以前用的一台联想手提电脑就经常发生掉线,换了一台三星手提电脑就没有发生过了,换台电脑吧。

楼主:
好的我再换台电脑试一下看看,谢谢3楼的建议!

网友C:
USB电缆选择不好的话,会造成通信部稳定;

感受很深,这次调试几个触摸屏,配的那USB电缆,看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下载不了程序,出现错误;

网友D:
跟本本,USB线关系大。神船的本本,USB口就会经常掉线。

网友E:
  NND,现在通讯不稳定是让人头痛的事情,前几天出差时测量系统也是不稳定,找了半天都不知是哪块出故障呀

楼主:
这个就似电器故障中的软故障,有点烦的,出现具有随机性,是比较头痛的事情!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
奇了怪了,掉线后不管它居然能自然恢复在线!

网友F(2013-08-24):
话说是USB口供电不足导致,解决方案如下

把每个USB Root Hub的那个钩钩去掉就好了

网友G:
真的吗,如果是那是神人啊,我的电脑老是掉线郁闷

网友H:
哟西,原来能源管理程序还能够自己关闭USB口能源呀

看来省电程序编程控制底层硬件不错,哪天有时间我也弄一下

网友I:
缩短usb线长度是个不错的选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