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3-06-08):
愁人啊!真心的希望各位有识之士能指点一二

系统构成是3KW安川伺服带动水平转台,转台上各有一个2KW垂直转台,用的是住友减速机,水平回转一直正常,两个垂直翻转经常会丢失零位,查过机械连接,未发现问题,驱动器的指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也是一个都不差,垂直转台确实偏重,而且两个转台也都是朝着较重的一侧偏,但我们也用过同样的减速机带更大更偏心的负载,也没发现问题。不同的是那个是绝对值的,而现在是相对的。

个人感觉问题出在电机轴上了,但从脉冲上看没发现问题,是否是出在驱动器参数上了?该怎样调整呢?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参数的问题例如。刚性参数,增益参数看看伺服说明书调调试试

网友B:
先看看刚性参数,不过我就想不明白,你反馈脉冲是外加还是内部的反馈,是反到PLC做闭环吗.不过建议还是你先用绝对脉冲输出.

网友:
如果机械部分没有问题,是不是每次上电的时候,没有做回原点动作。与刚性,增益参数没有关系。

网友C:
还是应该先检查机械的部分

楼主:
谢谢大家耐心的浏览与解答,我说的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都是从驱动器上观察的,绝对脉冲的话成本与周期都是很难接受。确实每次上电的时候没做回原点,我说的偏移就是圆点标签发生了偏移,修正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但这种偏移究竟是哪里出现的呢?

网友D:
我猜是断电后,因为自重有移动

网友E:
你觉得什么有问题,就用控制变量法排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