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RS-232/422/485接口是否正常

楼主(2013-06-08):
在现场怎样用简易的方法测试,谢谢

网友A:
可以发数据测量电压,232 为 +-12v 485 为 7v

网友B:
用串口软件调试,最好是2个串口设备实际通信

网友C:
两台计算机之间用串口测试软件;正如楼上的

网友D:
如果用软件调试的话,那有不有可能出现外界原因呢?比如没插好,参数设置等等···

网友E(2015-07-24):
如果是232 就把3脚TXD短接2脚RXD 计算机超级终端测试就可以了。

422同理发送T+/-短接接收R+/-,485就得有两个口了。

再严格点就测一下232 要大于+/- 7V.    485/422 +/- 5V

网友F(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