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电源后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故障检查与处理

楼主(2013-06-08):
   空载电动机机通电源后,如果电动机无反应,可初步判断定子绕组的两相或三相未通电。此时可进行以下检查和处理:

(1)用试电笔检查三相电源是否有电   如果发现电源缺相,应检查上一级断路器或熔断器,或汇报给有关部门,等候来电。

(2)检查电源开关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开关接触不良,应进行修理或更换。

(3)检查电动机的熔断器   若发现熔体熔断,应予以更换。

(4)检查电动机接线板上的接头   若发现接头有锈蚀、松动、接触不良等现象,应将接头除锈和重新接牢。

(5)检查电动机的绕组是否断路   如果断路,应进一步查出断开点,并重新连接好。检查绕组是否断路时,可使用兆欧表、万用表或串联灯泡进行试验。

(6)检查定、转子绕组有无短路故障   因为定子绕组如果短路,由于电压降低,电磁力很小,可能造成电动机不能起动,也可能导致继电保护装置动作而断开定子回路。如果转子绕组短路,会减小转子回路电阻而降低起动力矩。

 如果电动机带负载不能起动,还应检查负载是否太重、又无卡涩现象。此外,若定子绕组接线有错,带负载的电动机也常常不能起动。

网友A:
绕线电动机转子绕组开路了,电机还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