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入卡331-7KF02 -0AB0通道干扰解决不了?

楼主(2013-06-08):
定量发货系统,由S7-300 312CPU卡,下挂4块331-7KF02、和2块DI、2块DO,出现的问题如下:

1. 前2块配置成4线制,选项卡C,全部接电磁流量计4-20mA电流输入,但只要其中一台流量计故障或超量程(输入电流超过了20mA),不但这台流量计的通道显示超量程,还影响到整块卡件的所有通道全部跳到最大值,怎么会怎样???

2. 后2块配置成2线制,选项卡D,全部接储罐液位变送器(2线制),但始终有2个通道,只要接上线,整块卡件的所有8个通道全部跳到最大值,检查屏蔽,接地都没有问题,测量卡件侧和变送器端电压都只有7.6V,现场变送器也有显示,测量电流约7.2mA

上面的问题更换过新卡件也试过,还是老样子,难道是电缆坏了,但检查电缆也没问题啊,也更换了其中一台液位变送器,故障依旧。

打电话问西门子,西门子一口咬定是现场仪表问题,难不成是横河或艾默生的变送器太水???

这是一个原常规数显仪表的改造项目,人家常规仪表虽然破破烂烂的,但也不像西门子PLC那么脆弱,这个现象我之前的一个改造项目也遇到过,一直没有解决,一直在凑合用,所以我不认为是所谓的现场仪表、接地、屏蔽、或电缆问题

楼主:
顺便说一下,现场没有变频器!

网友A:
西门子的卡件抗干扰能力较差,你可以加隔离栅试一下。

网友B:
加隔离器肯定能好,干扰

网友C:
检查下电源,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D:
现场干扰问题,建议加隔离器试试。

网友E:
不加现场信号,使用信号发生器测试,或者直接在卡件处找块变送器直接接上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卡件的事情了,要注意程序有无问题,可以使用在线监控测试每一个通道的读取情况。

网友:
1. 前2块配置成4线制,选项卡C,全部接电磁流量计4-20mA电流输入,但只要其中一台流量计故障或超量程(输入电流超过了20mA),不但这台流量计的通道显示超量程,还影响到整块卡件的所有通道全部跳到最大值,这个已经加了配电器了,这个故障很奇怪!

楼主:
我印象中的PLC应该有可高的靠性,现场的良好适应性,抗干扰能力,动不动加隔离器颠覆了我对PLC的理解

网友F:
如果是四线制电流的话,将信号的负极和卡件的电源负极连在一起应该能解决。

网友G:
可以换模块位置试试,或者更换同型号的模块试试;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H:
你选用的是否是带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