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通讯采集数据是否可靠

楼主(2013-06-08):
我用KEPserver采用USER CONFIGURE DRIVER,通过485通讯采集仪表的数据,通讯时断时续,把485通讯口拔下重插,或者关掉后重启KEPserver  都能连接上,并好上一段时间,又连接不上了,请问是不是KEPserver 的问题,这玩艺是不是不成熟,我是网上下载的破解版?

网友A:
我用的factorytalk 报警  标签值变成1 不报警 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当把标签值显示一下的时候就能报警了

网友B:
用用TYServer测试一下,看看是啥问题?软件问题?还是通讯网络RS485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