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定期测量电力电容器的电容量?

楼主(2013-06-08):
   电容量是电力电容器的一个重要参数。电容器的变化能反映电容器的内部状态。例如,当介质受潮、元件击穿短路时,电容器的电容量将大于正常值;当严重缺油时,电容量将小于正常值。因此,测量电容器的电容量,能够判断电容器的运行状态,从而可以采取防止电容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过电压时发生故障。

   电力电容器的电容量,除采用电容电桥法进行测量之外,还可以采用交流阻抗计算法来计算。计算时使用一台0-250伏调压器、一只0.5级0-300伏交流电压表、一只0.5级0-100毫安交流电流表接在测量电路上,读取同一时间内的电压、电流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C=1000000/(314Xc)=Ic×1000000/(314U)

式中  C为电容量,微法;

     Xc为电容器的容抗,欧:Xc=U/Ic

     U为计算时读取的电压,伏;

     Ic为计算时读取的电流,安。

网友A:
用这个可以制作一个测量仪,不知道有没有在线测量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可以制作一个测量仪,不知道有没有在线测量的东东。

  有啊,这里介绍的仅仅是原始的测量方法,目前许多电容在线测试仪都是将调压、电流电压测量浓缩为一体改进而制成的。

网友B:
嗨:直接监视电容器在线的电流值就基本可以判断电容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嗨:直接监视电容器在线的电流值就基本可以判断电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