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的变频器控制4KW的电机,电机额定电流8.8A,将PR9设为9A,为什么电流显示14A还没停止输出?

楼主(2013-06-08):
如题,请赐教,,谢谢 !!

网友A:
首先:“PR9”是什么参数呀?

F740的变频器我记得没有这个参数,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再修改参数即可

网友B:
pr56这个参数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外壳上的额定电流是一致的,14A有没有在于这个值?如果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参数设为200%,电流值必需在18A左右才会动作!不会是大马拉小车这种情况吧?

网友C:
有过流倍数存在,一般默认110%

网友D:
变频器过流保护设置激活起作用了?

网友E(2013-08-06):
近期比较忙,好久没有上网来关注了。还是QQ群,来的及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