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组接线方式的选择及各种接线方式的优缺点

楼主(2013-06-08):
   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应根据电容器的电压、保护方式和容量等来选择。通常有三角形接线和星形接线两种。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网络额定电压一致时,应采用三角形接线;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低于网络额定电压时,可采用星形接线,或者经串、并联组合后,再按星形接线。

(1)三角形接线   在10千伏电网中,额定电压为10.5千伏和11千伏的电容器,应采用三角形接线。其优点是:可降低投入电容器组的涌流和降低操作过电压,通常短路容量较小的变电所和配电线路可以采用这种接线方式;当电容器组的容量较小时,接线简单,投资省。其缺点是:若电容器组中有一台发生击穿事故,即形成相间短路,通过故障点的电流为相间短路电流;若网络短路容量较大,则电容器外壳易爆炸,甚至引起火灾,威胁人身安全和电网的正常运行。

(2)星形接线   额定电压为6.3千伏和11√3千伏的电容器应采用星形接线;额定电压为3.15千伏和11/2√3千伏的电容器应两台串接后再按星形接线。星形接线的优点是:A.电容器承受的电压是电网相电压,当一台电容器发生击穿短路故障时,通过故障点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倍;当采用每相两段串联的星形接线方式时,若一台电容器击穿,通过故障点的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1.5倍。可见,星形接线有利于防止电容器爆炸;B.一相电容器击穿后,不致造成相间短路。当该相熔体将故障电容器切除后,其余的健全相电容器还可继续运行,不致中断电容器组的无功输出;C.容易选择较完善的保护方式。其缺点是:如果将6.3千伏电容器组用于10千伏电网,电容器需使用绝缘子对地绝缘,给安装作业造成困难。

  除了上述两种接线方式外,为了适应大、中型电容器组串、并联台数较多的情况,以及为了便于与较完善的继电保护方式相配合,也可采用双星或三角形接线。其优点是保护装置的灵敏度高、运行可靠,其缺点是接线较复杂,投资较多,因此只适用于大、中型电容器组。

网友A:
感谢楼主讲解,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