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解释一下信捷脉冲传送指令?

楼主(2013-06-08):
第一次接触信捷PLC,请教一下脉冲型传送指令怎样写?(三菱的是MOVP K0 D0)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PLC手册中Mov指令就可以了(若你寄存器是双字操作请使用DMov指令)

网友B:
传送的条件用上升沿也是一样的

QQ 380311035

网友C:
信捷跟三菱用法完全一样,直接写就行

网友D:
你把前面的条件改为脉冲型就可以了!如:

LDP X0

MOV K0 D0

网友E(2017-07-25):
楼主分享的东西,十分实用

网友F(2017-08-25):
就是把这个里边的脉冲传到另外一个里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