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程式没有手动程式,改外部电路,这样行吗

楼主(2013-06-08):
由于程没有手动程式只有自动运行程式现在加手动 模式这样接线路可以吗?

网友A:
发现自己居然看不懂师傅的图纸

网友B:
可以介绍一下思路。

需根据具体情况选用方案,注意手动转自动时的衔接。

网友C:
改程序不比改电路来的快么,改电路你也要考虑程序,还要考虑工艺过程,有的工艺过程要求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切换的

网友D:
1, 建议改程序也很快

2, 建议手动与自动切换要有两个控制按键,并进行自动确认才能启动运行,安全第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现自己居然看不懂师傅的图纸

我也悲催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改程序不比改电路来的快么,改电路你也要考虑程序,还要考...

PLC的推出就是为了方便修改控制程序的

网友G:
看他的图纸就知道他不具备修改程序的能力。

请大家尽量帮帮忙啦。

网友H:
我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