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器9种故障报警维修处理方式

楼主(2013-06-08):
  施耐德软启动器故障F-01到F-09,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9种故障报警维修处理方式:

1、故障-F 05(频率出错):

此故障是由于软起动器在处理内部电源信号时出现了问题,而引起了电源频率出错。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请教公司的产品开发软件设计工程师 来处理。主要着手电源电路设计改善。

2、故障-F 07(起动过流):

起动过流是由于负载太重起动电流超出了500%倍而导致的,解决此办法有:把软起内部功能码“0”(起始电压)设置高些,或是再把 功能码“1”(上升时间)设置长些,可设为:30~60S。还有功能代码“4”的限流值设置是否适当,一般可成2~3倍。

3、故障-F 03(过热):

出现此故障是由于软起动器在短时间内的起动次数过于频繁所致,我们应告诉用户在操作软起时,起动次数每小时不要超过12次。

4、故 障-F 04(输入缺相):

引起此故障的因素有很多种,下面列出一些:

(1) 检查进线电源与电机接线是否有松脱;

(2) 输出是否接上负载,负载与电机是否匹配;

(3) 用万用表检测软起动器的模块或可控硅是否有击穿,及它们的触发门极电阻是否符合正常情况下的要求(一般在20~30欧左右);

(4) 内部的接线插座是否松脱。

以上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发生,只要细心检测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可予以排除。

5、故障-F 01(瞬停):

出现此故障是接线端子7和10开路了,只要导线把接线端子7和10短接起来就可解决。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外部控制接线有误而导 致的,如果用户不是特别需要外控的话,我们可以告诉用户只需把软起内部功能代号“9”(控制方式)参数设置成“1”(键盘控制),就可以避免此故障。

6、故障-F 06(参数出错):

出现此故障就需重新开机输入一次出厂值就好了。具体操作:先断掉软起动器控制电(交流220V)用一手指按住软起控制面板上的 “PRG”键不放,再送上软起动器的控制电,在约30S后松开“PRG”键,就重新输入好了现厂值。

7、故障-F 02(起动时间过长):

出现此故障是软起动器的限流值设置得太低而使得软起动器的起动时间过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软起内部的功能代码“4” (限制起动电流)的参数设置高些,可设置到1.5~2.0倍,必须要注意的是电机功率大小与软起动器的功率大小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在相差很大的情况 下,野蛮的把参数设置到4~5倍,起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因电流过大而烧坏软起内部的硅模块或是可控硅。

8、故障-F 08(运行过流):

导致此故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软起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负载太重而导致模块或可控硅发热进量。可检查负载与软起动器功率大小是否匹配, 要尽量做到用多大软起拖多大的电机负载。

9、故障-F 09(输出缺相):

主要是检查进线和出线电缆是否有松脱,软起输出相是否有断相或是电机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