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信捷PLC脉冲型传送指令?

楼主(2013-06-09):
在信捷的编程软件里怎样输入脉冲型传送指令,谢谢!

网友A:
查看手册最为直接,好好利用手册资料

网友B:
以X0为例,上升沿LDP x0,下降沿LDF X0

网友B:
LDP x0  MOV d0 d100

网友C:
脉冲传送指令应该是MOVP,原理跟LDP是一样的!只是要看机型是否支持该应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