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PR模式远点回归

楼主(2013-06-09):
台达A2伺服PR模式远点回归的时候远点感应器感应接在哪个引脚上

远点回归程序怎么写和PLC DSZR 回归指令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13-08-04):
di点1-7都可以的设置如下

网友A:
dszr是三菱fx3u的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台达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