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中的定时器不翻转

楼主(2013-06-09):
使用的是t100  10ms定时器  定时  200    条件满足后开始计时,但是计时到198或者是190 就自动归零重新计时,反复这样。定时器不翻转!请教各位老师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请贴出你的程序。

网友B:
肯定是计时时间到断开了计时器电路一个扫描然后又重新启动的缘故。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T 定时器在别的地方被 用过了呀,或是条件没法满足输出 200 的时间

网友D:
肯定是定时器动作后把自己断电了,才造成重复计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T 定时器在别的地方被 用过了呀,或是...

这个大大滴可能

网友F:
看程序中有没有对T定时器瞬间复位的,还有就是重复使用,要看清楚逻辑顺序

网友G:
请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要不然谁知道你程序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

 如果同时2个用到的话应该会不计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