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最大的可以带动多大的电机啊?

楼主(2013-06-09):
请问各位老师: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最大的可以带动多大的电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见过的最大的是多大的?

网友A:
这得看变频器的容量。但一般都比较小,不然单相电流很大。应该是3.7kW吧,大多是能做到2.2kW。

网友A:
(一) 按照供电规则,“单相用电设备其容量在5KW以上的,应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即:出于安全方面考虑,单相供电方式中其负载容量不超出5KW。
(二)在5KW以内按所需电机额定功率的130%倍再选用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
(三)如5KW的电机功率不够的情况下,应选用三相变频器。
结论:非得采用单相变频器,应采用不超过5KW的电机与相配套的变频器。

网友B:
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目前都是一些小公司做的(大公司做的都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过考虑到目前的电网以及需求对象(一般需求的对象都是离变压器较远的客户,因此电功率不能过大,否则线损太大没法正常运行),一般都应该在5KW一下,个别特殊定制也应该小于10KW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