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工程的电动机保留使用的考虑

楼主(2013-06-09):
普通笼型异步电动机在二次方转矩负载应用,以及恒转矩负载下满负载长期运行转速在同步转速的60%以上,并且会出现120%以上超同步运行的情况,可以考虑保留使用。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将转子短接后运行特征接近笼型异步电动机,在上述同样的限制条件下可以保留使用。短接转子的方式有两种:在转子内部直接短接三相绕组,优点是绕过了集电环结构,维护变得简单,但短接结构强度要适应离心力情况,并且空问几何布置要对称,以避免影响转子的动态平衡;在接线盒位置短接,优点是施工简单,缺点是原有集电环结构仍然起作用,需要定期维护集电环。综合比较.推荐采用接线盒短接方式。

变极电动机即多速电动机,基本结构属于电动机,在同样的限制条件下。可以保留使用,定子可固定连接为一种极数。若要保留变极方式,变频器容量要按照最大额定电流的接法来选择,电动机的参数要分组保存,并且在变极时自动切换,外部控制功能_L则要保证只在电动机停止时改变极数。

在空载起动、负载比较稳定、起动时间没有特殊要求的应用中.同步电动机可以保留作为他控方式运行。此时,变频器应采用U/f控制方式,不能够使用对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模式,也不能使用转差补偿功能,起动时间设置要长,过渡圆弧时间设置也要长一些,否则起动时容易失步。

专用于同步电动机的矢_控制及自控型同步电动机变频调速控制性能远比他控型开环调速要好.但需要专用型变频器。

对于防爆电动机。变频器本身一般不具备防爆能力.需要安装在非防爆场所,变频器输出电流的载波对于防爆功能略有影响,因此,防爆电动机的防爆等级需要在变频器驱动下重新检测确定.如果仍然符合要求,在满足散热条件和超同步运行限制前提下,可以使用。

锥形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如电动葫芦用电动机)依靠弹簧力自行进行机械制动,运行时靠磁场的轴向分量推离制动位置,为保证必要的初始磁场强度,起动时应该将最低频率设置适当提高,对应最低频率时电压也相应提高,由于无法脱离制动部分进行参数自动辨识运行,因此,建议不要使用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模式。

单相电动机使用的起动辅助措施一般不能适应变频变压的运行条件,因此通用变频器组成的调速系统一般不允许使用单相电动机,否则可能烧毁电动机,适用于单相电动机调速的变频器属于特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