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密码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求教大神:

第一屏: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进入第二、三屏;

第三屏:有个对话框,要求先输入原密码,正确后可以修改初始密码,然后用新密码重新登陆?

第三屏的修改密码是用!Changepassword()做的吗??好像是只可以修改开机密码??

用户登陆密码怎么修改啊??

网友A:
changepassword是弹出密码修改窗口,供当前登录的用户修改密码,而不是改开机密码。

楼主:
我用了策略,可是他显示这个画面!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直接在按钮上的脚本里写!ChangePassword(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按钮上的脚本里写!ChangePassword(...

 ChangePassword( )是修改进入触摸屏系统的密码,我想做的是:在第一屏有一个密码进入框,正确了跳下一屏,但是在下一屏有一个修改密码的按钮,按了之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可以修改密码,点击确认后跳回第一屏,按新密码进入第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