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生产线

楼主(2013-06-09):
猜猜这是什么生产线  ,有同行出来介绍下!

网友A:
有点像蚀刻机

网友B: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电镀生产线吗?

酸洗、加气、电镀挂架一个不少,难道还是别的玩意嘛???

网友C:
蚀刻不是这样的,有点像电镀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电镀生产线吗?酸洗、加气、电镀挂架一...

 是电镀铬生产线,有珩磨,清洗,逆电解,电镀,双行车。。。因为六价铬剧毒,所以有抽风管,废水处理。。。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电镀的设备,原来看过类似图片,但没有在这类厂玩过

网友E:
能断定是电镀行业的生产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电镀生产线吗?酸洗、加气、电镀挂架一...

 还是伍工牛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东东,学习了!

自由的风筝:

网友:
   电镀生产线,不想说太多,我就在这个行业,氰化钾才是剧毒物!

网友H:
电镀生产线,我做过钢铁件电镀多层镍套铬自动生产线的

网友I:
这个:我以前做了好几年电镀生产线设备

楼主(2013-07-30):
这是三社的整流器

网友J:
电镀生产线,在无锡的一个汽车零件厂见过。

网友K:
度锡的。电度生产。我进过这样的厂在无锡新区。当时干这活气味比较大。具体是这样的。先用药水浸泡。然后打飞边,再进行度锡的。

网友L:
基本肯定是电镀生产线,而且用了风机吸风,还有挂工件的行车

网友M(2013-09-11):
应该是电镀车间的流水线

网友N:
这个是电镀自动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