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比例阀用在什么设备

楼主(2013-06-09):
请教

       电动比例阀用在什么设备

网友A:
这种电动比例阀控制精度比较高,一般用在需要控制阀口开度大小需要连续调整的场合。

我了解水泥泵车上有用,基本一些机电液压设备上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动比例阀控制精度比较高,一般用在需要控制阀口开度...

网友B:
主要用在提升机液压站、冶金、建材、化工、电站、玻璃等行业系统中。

网友C:
听着有点儿耳熟,似乎在燃气热水器中就有。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在需要调速的卷取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