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奇怪的原点回归

楼主(2013-06-09):
我在调试一台设备时碰到一个怪事,用EH3的PLC控制2个伺服和2个步进电机,4个都在开机的时候做原点回归,如果在动作的过程中有那个跑到了极限位置,我采用的是切断驱动器的电源的方法来紧急停止的。其中的一组(Y4,Y5)如果在碰到极限时在用人工的方法把模具移动到安全位置后,在来做移动回归,有时候模具就会朝原点的另外一个方向跑,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朝原点相反的方向跑的时候,Y5有输出,其余3组都不会,到后来就在怎么开关电源,都不行,只要做原点回归,Y5就有输出,模具朝原点相反的方向跑,因为原点只是开机做一次,我把这个程序做成一个子程序,难道EH3的原点回归和以前的不太一样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紧急停止不应用切断驱动器电源的方式。

如果程序自认为没问题,看看驱动器手册的控制电路。

个人觉得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10):
程序中我找不到和这个有关的程序,问题是时正常时不正常,实在没办法也只有在程序上想办法了,原点回归是给方向信号强制复位

楼主(2014-05-07):
应该是PLC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在另外的机器上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PLC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在另外的机器上是正常的

 以前碰到过台达回原点也是这么奇怪,我感觉也是台达的PLC有问题。所以对台达这一块不敢恭维。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方向信号应该和回原点方向一致

网友E(2019-01-16):
我不敢说是什么问题,但我遇到的真的和楼主相似。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找不出原因。把程序读出来,再下装一回,就不正常了。你说怪不怪?

网友F(2020-09-30):
程序问题

网友G:
求助台达PLC编程实例,ISP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