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与AC800F的连接与数据通信

楼主(2013-06-09):
      我公司为一条水泥生产线,DCS使用ABB800F控制器,目前又新建一个“脱硝”项目,使用一个脱硝控制柜,采用西门子300PLC,现在线场线已经放好,使用DP线,一头放在“脱硝控制柜”,另一头放在我原本的DCS柜的IO最后一个CI801的DP出线口。如下图
     请问:该DP线一头接在“脱硝控制柜”,另一头接CI801的DP头上,如何实现数据通信,因为两个是不同的系统,是否要在工程师站(CBF)上做相关设置(怎么设)。比如说OPC。(就是我在工程站上如何让其它的控制柜数据通够在我的DCS里实现共享,如何设置?)
        请各位大侠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买个一个DP耦合器,然后,在CI801下脱一个线出来,挂到S7-300的机头的DP口上

然后2遍都要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一个DP耦合器,然后,在CI801下脱一个线出来,...

学习了